楼主(2019-06-10):
两台s7300dp通讯,主站run灯熄灭?????

网友A:
请贴出两站诊断存储信息.

网友B:
仅仅是run灯熄灭吗

网友C:
系统不运行的状态下你的设备可以运转?

网友D:
正常是两台run指示都亮才对。。

网友E:
run灯熄灭一般是进入了STOP状态
如果您的组态里面有了DP网络,而实际网络没有组通并且你没有调用硬件诊断OB,那么PLC就会进入STOP状态
当然,有的编程错误也会导致PLC进入STOP状态。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