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波段开关编码问题求助

楼主(2019-06-10):
第一张照片的开关坏了,原来厂家也是是定制的,时间太久买不到,现在买第二张照片那种,但输出结果要与第三张照片编码一样,怎么编程。PLC是FX1N-60MR-001。

网友A:
实物照片有吗

楼主:
这种编码是03年,厂家定制,厂家也没有了,只有想办法替换。就是楼上第二张照片那种编码输入PLC后,输出编码要跟楼上第三张照片一样。

网友A:
大概看明白了,你要用买到的(图2)档位开关---18421编码(5位),替换图1原来的档位开关(?编码,没砸么)。
看图1表(输入),对应图3(输出),档位/主轴转速/平旋盘速度,都一样,是个输入对输出的关系。没错吧---小菜
稍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意思,太好了,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先做一个表,对应关系
找出输出要求,比如Y25-YV5,其输出在4,5,6,13,14,15 六个档位。
偶用了最笨的方法,但验证最简单。有简单注释,可能有漏洞,再聊。
这是用欧姆龙软件做的,三菱你自己转换
注意:新的档位有“0档”,如何处理,你结合实际处理,这程序“0档”等同“3挡”。

网友A:
sorry 已经发现bug
修正之一,还有类似

网友B:
原开关好像是输入对应输出(根据输出要求定制的编码开关);一般地,则可认为档位对应输出。
新买的,则是按通用顺序编码;或可以,新的档位与原输出对应起来。
或者按其他适合的方法。

楼主:
耶,都搞好程序了,神速啊,辛苦了。
又在瞎忙其他维修,未能及时回复,见谅,过几天验证试一下。

网友A:
实际上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将图2逻辑转图1逻辑,这样可以避免图1的X7-X13还有其他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友好帮助。
目前单位放弃维修,先将就用到。因设备还有其他故障也较多,且精度已经不能满足要,准备报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