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各位大神有没有了解清洗线的?就是把铜卷开卷,脱脂,酸洗,精刷,钝化设备的。给介绍介绍电气控制部分啊。

网友A:
电控部分倒是不复杂,如果你的水槽加热是电热的主要是用接触器控制加热,水阀的控制,温度控制这些组成,传动主要是同步传动控制,烘箱你可以用电热,也可以用空气能(主要是风干表面水分),还有就是风机的控制,机器是否好用,机械安装精度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