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配有两个FX3U-485ADP-MB 模块,没有以太网模块。

网友A:
三个并联,把mt设主,两个fx3u从,从设定不同站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触摸屏怎么读取和写入不同的plc IO ,使他们不会混淆呢?

网友B:
两个站号区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区别站号,com也只能选一次啊

网友C:
系统设置里面不用管,使用寄存器时在前面加站号就可以了,1号站不用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要读取站号2的plc,X14的状态,这里要怎么设置?
谢谢版主

网友C:
14前面加2#,就是 2#14

网友D:
系统参数设置里面一个COM口只能设置一次,在同一个COM口下连接好几台PLC,RS485方式,那么HMI读取不同PLC的同一地址例如M100时,只要在前面加上站号就行,格式为站号+#+寄存器形式。例如1#M100;2#M100;3#M100……
6楼截图中,只要在14前面加上站号#就行。
另外:5楼版主讲了,1#站号可以省略不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并联链接时,串口参数无法设置,与触摸屏也无法通讯上吧

网友C:
参考一下485BD

网友E:
好像可以用站号变量

网友F:
先收藏了,后续要用

网友G:
学习了,我也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