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我想了解下,如何清空PLC里的程序,重新下载程序?谢谢了

网友A:
有一个清空操作.
1.从编程软件菜单试试.
2.好像是从stop到mres,按住一会,就清除.

网友B:
在编程软件中PLC——诊断/设置——清除、复位,对PLC进行清除
如果没有程序块上的差异直接下载覆盖就可以吧!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RUN-STOP-MES拨到MES就能清除所有程序,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