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有什么驱动电磁阀的专用芯片吗?PWM驱动?

网友A:
什么特殊的电磁阀?
需要pwm?多位?半开?
一般是24V或者220直接加电磁阀,开/关就行.

网友B:
只有需要线性调节电磁阀的应用场合,才会有PWM控制需求。如果就是开或者关,用不着PWM控制。而且作为线性的PWM控制,自己做特省事。用一个LM324就行,加一个驱动晶体管。就ok了。

网友C:
交流220v需要双向可控硅,直流24v需要mos场效应管。

网友D:
一般的两位或三位电磁阀的阀芯,是一个固定的行程,只是通断而已。只要按照电磁阀线圈的额定电压供电就行了。PWM控制是脉宽控制,如果在电磁阀控制有需求的话,只能是比例阀。

网友E(2019-11-11):
可以用APC芯片,将模拟量转换成PWM信号,电磁阀的驱动一版一开始用全高启动,后面用固定占空比PWM输出维持。可以用GP9101,价廉物美,不比TI的芯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