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瑕疵大问题

楼主(2019-06-10):
这是一台自动糊盒机的电箱,看总体布局接线看是不错的,唯一就是这条零线不知怎么用了双色线。

网友A:
三相线,黄绿红,零线用蓝的,才符合规范吧
愚人拙见。。。

网友B:
电缆线买的4芯线,就这样被将就来用了。。

网友C:
黄绿双色线是保护专用线;
套管标有N,说明是N线(保护线也不会进开关),则使用黄绿双色线是错误的。
原则上,应当予以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缆线买的4芯线,就这样被将就来用了。。
觉得就算如此最起码在外露的部分也用黑色胶布包一下吧

网友C:
若2楼说的情况,则权宜的办法,将露出部分套蓝色塑管、包蓝色塑料带等,再套号码管,也可以。

网友D:
应该是线少放了一根,把地线当零线用了,估计这个设备没有接地保护了……

网友E:
这个容易误导维修师傅

网友F:
是不是放线只搞了4芯线,不得已而为之!
端子排上有独立的地线吗?

网友G:
可能是装配工偷懒直接用4芯电缆来接的吧。

网友H:
小小的黑色的还有条线拉出来是PLC ?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我想也是这样

网友J:
这控制柜做得算是比较有良心啊,黑色的小盒子应该是PLC,PLC的输出应该还是经过中间继电器后再驱动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小的黑色的还有条线拉出来是PLC ?

plc到触摸屏的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控制柜做得算是比较有良心啊,黑色的小盒子应该是PLC,PLC的输出应该还是经过中间继电器后再驱动其他的

永宏的plc

网友K:
感觉这个黑线怎么跨接,不进线槽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控制柜做得算是比较有良心啊,黑色的小盒子应该是PLC,PLC的输出应该还是经过中间继电器后再驱动其他的
有良心?不见得,那么多接触器就没见一个热继电器或保护开关,只靠上面几个DZ47系列断路器是不靠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应该是线不够长吧,放进线槽就会短了

网友M:
这样情况遇到过,一般国外的设备它不需要N线(自带变压器),而国内的设备制造厂家又为了成本控制回路220VAC是需要现场布置N线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控制柜做得算是比较有良心啊,黑色的小盒子应该是PLC,PLC的输出应该还是经过中间继电器后再驱动其他的
有良心?不见得,那么多接触器就没见一个热继电器或保护开关,只靠上面几个DZ47系列断路器是不靠谱的。
也许人家不是控制电机的呢?

网友O:
N线用黄绿线,遇到过几次,开始时也很惊讶,现在已经麻木。
还见过奇葩的,用普通220带地线插座线作为电机线呢。反正负载不大设备不是我们的。无权阻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控制柜做得算是比较有良心啊,黑色的小盒子应该是PLC,PLC的输出应该还是经过中间继电器后再驱动其他的
有良心?不见得,那么多接触器就没见一个热继电器或保护开关,只靠上面几个DZ47系列断路器是不靠谱的。
也许人家不是控制电机的呢?

是电机,不过都是偶尔点动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O:
N线用黄绿线,遇到过几次,开始时也很惊讶,现在已经麻木。
还见过奇葩的,用普通220带地线插座线作为电机线呢。反正负载不大设备不是我们的。无权阻止。
N线用黄绿线代,的确是不规范,维护时特容易引起误会 。

网友Q:
这显得太不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