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默认安装的Vijeo Designer软件后是无法选择到GXO触摸屏的,要在Vijeo Designer的目标列表中直观显示Magelis GXO面板,必须填写如下升级参考号:VJDHTGTGX
请在Vijeo Designer 中单击“帮助”菜单,然后单击“关于”。在对话框窗口中,选择“许可证”选项卡,再单击“升级”按钮,然后便可填入升级参考号(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施耐德喜欢自己给自己找事,既然免费,那么直接开通多好……

网友B:
plc触摸屏编程软件 加起来估计有接近30几个了吧。

网友C:
恩恩,大概是提醒大家,人家是值钱的。。。。

网友D:
GXO已经停产了,施耐德为什么非要跟GXU搞成两个变编程软件让人费解。

网友E(2020-08-08):
升级参考号填这个:VJDHTGTGX,我也是找了半天

网友F(2020-10-08):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此疑问,这两个软件有什么本质区别吗。。。非要分开。

网友G(2021-04-08):
6.2   XBTOT系列的升级参照号是多少?谢谢,找了很久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