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个问题。欧瑞FX2000变频器37KW的。运行报OC。拆掉模块也报OC请问怎么屏蔽。驱动光耦是3190.8个脚的

网友A:
好歹上个图吧?通过型号记得板子的人大多数只能是厂家的

楼主: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个问题。欧瑞FX2000变频器37KW的。运行报OC。吧模块拆掉想测一下驱动的电压不知道怎么屏蔽。特向您请教

网友A:
上下桥都有VCE检测啊,把那个黄色的4个光耦短了试试?上桥检测那个14脚的芯片是什么玩意?LM339?看不清

网友A:
简单粗暴点吧,把IGBT用线连过去,DC+不要连,随便你这么折腾!

楼主:
这样接对不对

网友A:
没用。把IGBT用线连过去!上桥用了393检测,好像记得还输出一个信号去CPU了!

楼主:
那个14脚的是LM339

楼主:
4个光耦短接了运行就报OC

楼主:
好的,明天我把线连模块上试试吧

楼主:
你好师傅,我现在吧模块用线连在板子上。运行就报OC,电流检测的光耦都拆掉了。就往主板的OC线断开了一运行还报OC哪。不运行不报。

网友A:
这种情况你要把光耦全恢复,igbt连过去了整个电路都是完整的!要分析oc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lm339还有没有输出信号到主板!oc信号去主板似乎没直接进CPU,进的运放,不确定,自己确认一下

楼主:
上桥臂3路是用的393和光耦。光耦是低电平报警,报OC的时候都是高电平,下桥臂3路是用的339.光耦也是低电平报警。现在是高电平4.9V

网友B:
这种由电压比较器检测OC的电路跟光耦检测短接法是不通的,输出端 R S T 不能与直流母排的 N 短接, R S T 一定要找电压比较器基准电压所对应的0V,上桥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