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现在现场设备之间都用交换机连接(配电柜内!),什么时候需要用路由器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不走外网的话全部交换机就可以了
要是走外网异地访问的话就需要路由器了!

网友B:
我的应用是分站比较多,而且还是走环形网络的时候用路由器

网友C:
这要区别路由和交换机.
一般交换机只做同网段数据传递.
路由的话,作用要广,一般做不同网段数据传递,选择不同路径的意思.另外就是,路由在传递数据过程中,往往增加了很多安全机制.
交换机数据量大,路由数据量相对少.路由端口少,还要设置规则.
像你这个都是设备,局域范围,数据量大端口多,还是用交换机.如果数据需要外部访问,一个端口加路由(或带VPN?),可以?
我理解得比较简单,更多的等网络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