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电动葫芦

楼主(2019-06-10):
最近公司发现现在用的电动葫芦下降速度太快,要求最好做调速。所以我这边打算用变频器控制下降速度,大家有做过这方面改造的没,来说说做过的方案。电机是锥形电机。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70394
以前有讨论过的,看看

网友B:
楼主的葫芦是在重载状态下降太快还是想设备改造?楼主要知道锥形电机后面是带刹车的,不能直接用变频器拖动,不然你的变频器很容易报警哦

网友C:
锥形电机的好处是断电自动刹车,同时这个功能又限制了使用变频器,因为变频器在低速的时候电压低,怕打不开锥形电机的刹车。所以建议楼主可以使用,但是要注意使用专门的起重变频器,而且注意电动机过热保护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电机运行时下降过快是因为超载。电机不运行时还下降是因为刹车垫磨损。还有的双速天车是通过串联电阻调速的,可能是电阻问题。

网友E:
    起重最好不要选用变频器,故障率很高,绕线转子电机串电阻调速是最可靠的,不过电动葫芦用的是锥形转子电机,不好办。

网友F:
电葫芦基本都是锥形电机。不推荐变频器器的调速,采用快慢档即可。或者加大变比减速。电葫芦,用按钮控制升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