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安装风扇,鉆的5.2眼,6号丝锥,断了三。

网友A:
那也得看打什么材料,还有厚度。打不锈钢最容易最容易了

网友B:
这个估计是力度控制不好吧,小孔攻丝最容易犯的错

网友C:
铝合金的吧这么脆

网友D:
用膨胀螺栓

网友E:
手工攻的还是电钻攻的

网友F:
什么材质,多厚的材料,如果材料太厚,建议打孔5.5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什么材质,多厚的材料,如果材料太厚,建议打孔5.5的
不是搞机械的吧?
正常情况,在不管材料的情况下,M6螺纹底孔使用钻头为5mm。
在一般情况,不管材质的状态下,螺丝底孔尺寸计算公式很简单:螺纹大径减螺距=钻头直径:如M6螺丝,粗牙螺距为1,那么钻头直径就是:6-1=5
考虑电工一般都是用手电钻,还有一般都不会磨钻头,5mm的钻头打出来的孔都超过5.2了。
断丝锥那是你的手抖了,或者手不正。最重要的是你没有加油。不管什么油都行,机油液压油炒菜的油等等。

网友H:
水平还是欠佳啊,需要多锻炼。

网友I:
我真不想说你技术欠佳

网友J:
想说明什么问题,方法欠佳、事情难做,还是仅客观记录?

网友K:
7楼版主说的很明白了,说白了还是技术能力有待提升。

网友L:
我在现场用电钻把风道的空做倒角,到没出现断的情况,但是钻头弯弯了。不知道是买的型号不对,还是怎么的

网友M:
关键是要垂直攻丝
别一个劲攻丝,板材厚的,攻几扣阻力就大了,这时退1-2扣再攻

网友N:
断断更健康,断多了 以后就不会了

网友O:
不会孔打的变三角形了,然后没加油硬攻?

网友P:
铜、铝的材质软,攻丝的时候更加要注意,加油,攻一下回一下

网友Q:
攻丝一定要有耐心 慢慢来!

网友R:
你该不会是拿这个去攻水泥墙吧?

网友S:
材质硬度有关系
还有就是攻丝进给量太猛,小丝锥本来就承受不了大的力度!

网友T:
6的丝锥不容易断的,一般是不垂直或者没有退刀一直往下攻

楼主:
回复 网友O:
没加机油。确实难攻丝

网友U:
不是丝攻太水了吧,手艺不精

网友V:
回复 网友G:
5mm的钻头外刃的直径是5mm,能打出5.2mm的孔吗

网友W:
技术问题啦,多练练

网友X:
攻螺纹不要急于求成,尤其是小直径深孔;正反正反的方式攻丝更为稳妥,深孔要及时清理丝锥上的铁削。

网友Y:
这个要慢慢弄

网友Z:
薄板上攻丝不好做,特容易断锥,如果方便 就用铰杠,用铰杠比较稳当 ,不容易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