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力测试

楼主(2019-06-11):
如题:将试样固定安放在指定位置上,重锤从1米高度自由落下,连续进行50次以上循环试验,重锤采用头部为球形,其半径为25mm的钢制品,质量为0.5kg.现在需要测试出最大冲击力。

设计思路:把压力传感器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利用高速采集卡采集电信号,通过MODBUS RTU协议通讯,在触摸屏显示力值

配件:压力传感器+变送器+高速采集卡+触摸屏

问题:要精准的话,变送器和采集卡 怎么选? 触摸屏能直接显示平均值吗?(以前,我做过拉力+变送器+PLC A/D+触摸屏)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每次样品测试50次,每次的取样值条件是什么。是不是取冲击过程中的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取最大值

网友B:
不知你具体的要求.
按说冲击力测试比较难.
先问你:是要测力还是要测受力?测力的作用时间大概是什么级别?
你说用高速采集卡,可能力作用时间很短,这样的话,一般压力变送器就不行.再说,压力变送器一般是压强变送器,不能测力,因为还有一个受力面在冲击时是未知的,除非你配套一个传力面.
所以配套你还要采用真正的压力力力传感器.此处假设你是说的压力传感器.
另外,采用屏采集和显示平均,是不现实的.除非你的采集卡有保持最大的功能.这样,每次冲击,采集卡的最大传给屏,然后复位,下次冲击,如此...只是屏,还采用通讯方式,是不可能采集到冲击力的,屏和高速卡不般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要求是这样的:

将试样固定安放在指定位置上,重锤从1米高度自由落下,连续进行50次以上循环试验,重锤采用头部为球形,其半径为25mm的钢制品,质量为0.5kg.现在需要测试出最大冲击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取最大值

那么最大值是怎么取的,是高速采集卡自动给出的还是怎样,如果是高速采集卡直接给出的话那么撞击一次触摸屏就去读一次数据,50次后算平均就可以了,计算平均值触摸屏应该是没有自带这个功能的,需要写宏指令。

网友C:
还是有疑问。既然钢球的质量已经确定了,有没有误差,误差是多少?用一个天平就可以校准了。然后,钢球自由落体;再然后钢球与撞击物的高度是可以确定的。用高精度测量即可确定的;再然后冲击力实验场地的重力加速度可以通过海拔高度确定;所有这些,难道还要搞传感器的实测吗?实验条件都是已知的了。为什么不直接计算结果呢?

难道现场还有未知条件吗?

网友D:
估计是做玻璃测试的,现在的问题是压力变送器的选型直接会影响你的测试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可以计算,我也算出来了(时间不确定,看撞击的材质而定,所以是假设)。但是客户要求设备显示出这个力值

网友C:
回复 楼主:
ok,既然是已知钢球质量,已知钢球的精准高度或与被撞击物的精准距离,那么你可以检测钢球自由落体的时间,从开始降落,到接触被撞物的时间检测,可以通过各种传感器来捕捉(比如,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精度没有问题。然后,计算钢球撞到物体的冲量,反算冲击力(因为有了钢球的精准质量)。

总之什么方法都会比你现在这种测力传感器所获取得试验数据更靠谱。因为采用力传感器所测的冲力,必须是一个瞬态极值,这就需要高速采集撞击前后的受力点受力值。然后把极值挑出来显示。所获取的数据精度,取决于采样时间的长短。成本太高了,也麻烦。另外,对测力传感器也是一个考验,突然的撞击,是要求测力传感器适应动态响应的那种,普通的稳态测试测力传感器还不合适呢。测的数据不准。

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获取较难获取的数据。不是很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你说的那种测试。但是这里还有个问题:作用时间 你算不出来的,我0.05S,只是假设作用时间,这个时间跟钢球材质,被撞击物体材质有关。我也明白我这种方案难度,有没有好的配件(传感器、采集卡等)推荐?或者还是类似的方案 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有没有推荐的,可以保值的传感器(采集卡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或者有没有推荐的,可以保值的传感器(采集卡等)
我继续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吧.
实际上,根据试样的不同(结构材质),冲击的时间是不定的.
所以根据计算,动量变化(或者动能变化)是确定的,但是作用时间不定.
Δmv/t=f(f=m根号2gh/t或者能量Δ1/2mv2/t=mgh/t,重锤不应该就是球头重量吧,且冲击大可忽略),所以冲击的力(或能量)是变化的.
现在不知道冲击试验室(楼主可以去参观一下)是用什么压力传感器.我们以前大学采用的是应变片压力传感器.现在想用应变片的话,要加上信号调理,再加高速采集卡,再加电脑.
因为不知道你的试样是什么样的,应变片能不能安装还是个问题.
我的想法是,如果试样是刚性的,能接受折中的办法,那在试样下面放置刚性测重(测力)传感器,认为冲击力完全传递到下面的传感器.
如果不是刚性,存在缓冲时间,即t变长,那f肯定不准.
搜索一下冲击力传感器,有很多,看看有没有适合你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有没有推荐的,可以保值的传感器(采集卡等)

应该可以不用采集卡,变送器输出模拟量,模拟量进PLC的AD模块,3U的模块有个最大峰值功能的,3U也有平均值指令。具体做法跟你之前做过的拉力应该是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3U采集率是多少?数据不会丢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想过,高速采集卡+电脑,单这个成本太高了。谢啦!我再跟我老板沟通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数据保存在PLC里面是不会丢的

FX3U-4AD

FX3U-4AD-ADP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采集时间没有难度吧?从钢球开始下落开始计时,到撞击物体计时结束,都是计算机内部自动计算的,由传感器提供计时起始和停止信号。不会有难度吧?

动态冲击传感器,测力的,测加速度的都有,自己在网上搜,大批量的。进口的,国内的都有。高速采集卡也亦如此。我们一般选都是研华的。因为一直在用研华的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