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线拆除后为了区别相序缠了个铝线,接电后铝线没拆,IGBT烧了

楼主(2019-06-11):
谁能分析一下,IGBT烧与在电源线上缠绕铝线有关系吗?

网友A:
我的感觉这个铝线是当扎带在使,没有关系。

网友B:
缠绕的铝线也就是个小短路环,想来有影响也不至于烧IGBT,等待有经验者的看法;
楼主亦可将通电后至IGBT损坏的过程说一下。

网友C:
是,同意楼上两位的干点,这个铝线缠绕标记,与IGBT烧没关系。除非他们与电缆线短路了,会导致鼓掌,但应该有烧的痕迹。所以,图示的情况不是故障原因所致。

网友D:
这个使用方法,,,真够恶劣的~~~

网友E:
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肯定是别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F:
肯定是小公司做的。扎带怎么便宜,几毛钱的东西。损坏IGBT模块,多不划算呀。。。

网友G:
烧了那元件和那铝丝没关系,但线上做标记干嘛不用美纹纸或标签纸,上面直接写字,多方便啊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I:
楼上几位正解

网友J:
正常情况一般没关系,除非线有破损,缠的铝线引起短路,没有的话坏IGBT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