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1):
各位大佬,在调试的过程中遇到问题,特来论坛求教各位大佬,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最开始我把停止传感器接PLC输入点,PLC输出“定位停止传感器请求”。

     然后我把传感器直接接入到安川伺服的驱动器里面,通过PLC设置停止传感器使能加停止传感器输入后移动量。

     在慢速的情况下两种方式情况都一样,送料,停止都很稳定,停下来的坐标也很稳定,但是速度一增加停下来的位置也会相应的改变,而且还会有连续送了两三段产品扫描不到停止传感器的情况,也就是直接拉走很长一段距离。

     现在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速度会影响送料的位置。
     第二速度快的情况下会存在扫描不到停止传感器的情况。

网友A:
KEYENCE用的哪种PLC ?

楼主:
回复 网友A:
KV7500+XH16ML

楼主:
实在没招儿了,大佬们帮忙分析下呢

网友B:
我没看明白你说的
1、基恩士是总线还是脉冲控制安川伺服?
2、基恩士收到停止传感器信号,输出定位停止传感器请求是什么意思,停止驱动器运行,stop功能块之类的输出停止?
3、停止传感器接到伺服驱动器,通过PLC设置停止传感器使能加停止传感器输入后移动量,是断开驱动器使能信号?还是收到停止传感器的信号后走了一个位置?
4、速度快了不行,指的是伺服电机在什么转速下

网友A:
KV-XH16ML是一个16轴MECHATROLINK-III通讯定位单元;
你的安川驱动器支持MECHATROLINK-III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肯定是必须支持的呀,我的问题点是  停止传感器输入后伺服停止的时候减速很缓慢,并没有立即停止或者说是减速斜率很小,轴控资料上说的是如果是比率那么设置2000万,如果是加减速时间那么设为0,伺服就是立即停止,比率和加减速时间都试过,实际情况没什么变化。按基恩士的说法是,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现象,伺服减速停止后会返回伺服接收停止传感器上升沿时锁存的坐标,但是实际情况是并没有返回。那么基于这个问题点,所以我的伺服速度会影响我最终定位的位置。。。。。。

网友B:
你是说,伺服驱动器在收到停止命令时,不能立即停止,虽然减速时间设置为0,实际情况是减速停止的?
安川驱动器里有这个参数,你可以试试
Pn833.0=1,Pn836,Pn83c设成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那个项目我通过其他方式提升了CT可以达到客户要求,目前暂时没有继续跟进。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等手上的新项目完成后我会想办法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