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1):
发现电瓶的接线端子快锈断了!用切割机切电瓶接线端子,突然发生爆咋,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是刚充了电,里面还有气,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呀!

网友A:
是铅酸蓄电池吧,充电时析出的气体未释放,切割时产生火花了。

网友B:
切割时的火花还不至于引爆电池,铜的导热性能非常优秀,切割会产生大量热量迅速传到电池内部,这是引爆电池的主要原因。

网友C:
过热引起爆炸。

网友D:
酸液没伤人就好,铅酸蓄电池还要注意别弄进去柴油这一类的东西。

网友E:
电池就是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上切割是导火索了。

楼主:
谢谢!应该是局部过热引起的,充电和其他操作,最好还是把电瓶气盖拿掉,尤其是新电瓶充电一定要,卸下放气盖子,不是真的会爆咋的!

网友F:
铁销粉末飞进去了,短路,我这边以前也发生过,电池就在旁边,切割机离电瓶大概有一米左右,然后就嘭,嘭~~

网友G:
百度答案

内压过高、氢气遇明火、爆裂这三种是常见的引起铅酸蓄电池爆炸的情况。下面就介绍一下这三种情况。

内压过高引起的爆炸

在铅酸蓄电池充电末期,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同时短路、严重硫化以及电解液温度急剧上升,会使水分大量蒸发,这时若排气孔堵塞,会使得电池内部气体太多而来不及溢出,导致蓄电池内压和温度过高,先引起蓄电池壳体变形,当内压集聚到一定程度时,会从蓄电池槽盖结合处或其他薄弱处爆裂,这是一种物理过程。

氢气遇明火引起的爆炸

H2和O2混合气体的爆炸极限为H2占混合气体体积的4%~96%,H2和空气混合气体的爆炸极限为H2占混合气体体积的4%~74%。当蓄电池生成的含氢量累积至爆炸极限时,遇到明火就会形成爆炸,这是一种化学反应。研究发现蓄电池的爆炸属于支链爆炸反应,此类爆炸大多发生在过充电情况下,如果蓄电池内部极柱、穿壁焊等处存在虚焊点,蓄电池的爆炸几率较高。一个合格的蓄电池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不会发生自发热爆炸反应。

爆裂后引起的爆炸

由于蓄电池排气孔堵塞,蓄电池先爆裂,爆裂引起蓄电池震动,极柱接线不牢产生火花,从而形成爆炸。

网友H:
这个操作挺危险的,切割机切割导致电瓶内部温度升高……

网友I:
你应该庆幸没有伤到人

网友J:
我们那年发电机电瓶爆了,也是线断了,接线爆了

网友K:
人没事就好

楼主:
谢谢各位!只是手搞了一点皮,真的是危险无处不在,小心谨慎最重要!

网友L:
我认为是切割的时候接线柱传热到内部产生的气体引起的爆炸!
原来充电产生气体和切割时产生的气体量差异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