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1):
钢铁行业,现场温度很高,大家都用什么接近开关和光电传感器

网友A:
关键场合,建议选德国的施克或者图尔克。这俩虽然不便宜,但可靠性还是很高的。一般场合,国产的随便选就行了,我们选的是一种带一根短辫子(引线+航空插头)的,国产的,忘了啥牌子了,更换方便、防水,24VDC。这个说的是接近开关。

网友B:
高温推荐基恩士的

网友C:
基恩士比较贵,塞克相对便宜点,陶瓷行业很多在用,一般场合没特殊要求的国产洞头的都可以

网友D:
没有太讲究,用国产的,都可以

网友E(2019-09-25):
我看回复,一个二个都不懂,
钢铁行业,源于欧洲,早期钢铁厂的设备都是欧洲过来的,他们上面用的接近开关,编码器等,基本都是欧洲的。
在中国,很多项目都会沿用以前的解决方案,肯定会首选 ,或指定使用欧洲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