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Z编码器+汇川380变频器,编码器加变频器上不转了!

楼主(2019-06-11):
家里做实验,ABZ编码器+汇川380变频器,自学习后,电机不转了,跳ERR42,有点不同轴心,求高手指点,

网友A:
err42的具体信息?
编码器接对了没有?

网友B:
一般是变频器无法识别编码器导致,具体检查编码器接线,编码器在变频器中的参数设置(比如反馈来源、编码器类型、分辨率等)

网友C:
编码器一圈需要多少脉冲,对应的多少频率及转速,估计就是两者之间有转换关系没有正确对应

楼主:
编码器接线应该没有问题,将F9-70由5设为0后,不跳ERR42,频率上升正常,但电机还是不转,

网友D:
你不接编码器开环运行状态能否正常运行啊

楼主:
不接编码器开环运行状态正常运行啊

网友E(2019-10-29):
abb变频器也出现过类似问题,频率上升正常,电机就是不转。笨办法,断了总电,居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