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1):
我一个3U的PLC,三菱定位单元FX-20GM,外配手摇脉冲发生器,脉冲发生器上面的倍率X1,X10,X100,该如何接线,接到20GM的输入点吗?还是接到PLC本体的输入点?如果接到20GM上,是不是有参数要设置,?如果接到3UPLC本体上,是不是要把倍率写在程序里面??请求大神指示!!

网友A:
能接脉冲的输入(高速)都行.
至于如何接线,看你的脉冲发生器什么类型什么接线方式.
倍率的话,是脉冲发生器的倍率,应该不用写程序里.
还是看脉冲发生器的说明吧.

网友B:
这个模块有个使用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