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1):
用的是1200/1500的驱动,选的是PLCSIM TCPIP.1的接口,可以把博途的程序下载到PLCSIM里但是WINCC无法和PLCSIM建立连接所以没法实现仿真。求大神分析下问题所在,指点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以下链接步骤: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like.aspx?b_id=66&a_id=1501997

这个不好使。

楼主: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like.aspx?a_id=1486923&b_id=5
其实我的和这个类似,就是最后一部分说的有点少了,也找不到那个PLCSIM  advance  V2.0这软件,所以到目前没有可靠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like.aspx?a_id=1486923&b_id=5
其实我的和这个类似,就是最后一部分说的有点少了,也找不到那个PLCSIM  advance  V2.0这软件,所以到目前没有可靠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like.aspx?a_id=1486923&b_id=5
其实我的和这个类似,就是最后一部分说的有点少了,也找不到那个PLCSIM  advance  V2.0这软件,所以到目前没有可靠教程。

PLCSIM Advanced V2.0与PLCSIM Vxx不能共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like.aspx?a_id=1486923&b_id=5
其实我的和这个类似,就是最后一部分说的有点少了,也找不到那个PLCSIM  advance  V2.0这软件,所以到目前没有可靠教程。

PLCSIM Advanced V2.0与PLCSIM Vxx不能共存。
那我这不凉了吗?这个V15 PLCSIM感觉就没有那个advance像回事。
可以吧程序下载到PLCSIM里,但是SIM连不上WINCC,尴尬啊,用的就是我给你链接的方法,驱动也是1200/1500 的驱动,老师傅有兴趣给我搞一搞看看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like.aspx?a_id=1486923&b_id=5
其实我的和这个类似,就是最后一部分说的有点少了,也找不到那个PLCSIM  advance  V2.0这软件,所以到目前没有可靠教程。

PLCSIM Advanced V2.0与PLCSIM Vxx不能共存。
那我这不凉了吗?这个V15 PLCSIM感觉就没有那个advance像回事。
可以吧程序下载到PLCSIM里,但是SIM连不上WINCC,尴尬啊,用的就是我给你链接的方法,驱动也是1200/1500 的驱动,老师傅有兴趣给我搞一搞看看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我使用了WinCC 7.2和TIA V13 SP2测试了我上面贴出的链接的方法,测试结果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点击START按钮时:

当点击STOP按钮时: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winCC V7.4和TIA V15也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IP地址相同是指TIA中设定的IP地址,而不是你PC上网卡的地址,整个模拟过程和网卡的IP地址没有关系。

后续我不再对您这个问题进行关注了,如果您有WinCC V7.4的成功模拟案例,请后续跟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我腾出空来再试试,参数设置绝对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边总是显示连接已断开。我用的是7.4SP1,和V15 PLC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