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1):
请教下,工业485通讯有36个设备串联,需要在末端串联进一个电阻吗?需要的话对电阻有什么要求?

网友A:
485通信时所有通信设备是并联接线,接终端电阻是为消除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问题,其大多与通信线距离有关。终接电阻取120Ω,严格讲在通信电缆的开始和末端都应并接终端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0欧多少瓦呢?有1/4W,1/2W,1W....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瓦数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B(2019-11-05):
有成品卖呀!总线连接器就是你需要的

网友C(2022-09-18):
终接电阻取120Ω,严格讲在通信电缆的开始和末端都应并接终端电阻。

网友D(2023-07-12):
终接电阻取120Ω

网友E(2023-08-22):
120欧电阻 推荐:0.5W  1%精度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