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伺服设置

楼主(2019-06-11):
伺服搞来搞去不动,实在没办法了!CN1接线不会错,求位置模式脉冲+方向的参数设置,拜谢!

网友A:
建议你告诉我们,
1.伺服你动过哪些参数,
2.PLC程序(可以上传图片),
3.PLC与伺服之间的接线(最好拍照上图)
这3个环节任意一个有问题伺服都不会动的,

网友B:
P1-00 设为2 表示 脉冲+方向控制方式
P1-01 设为00 表示位置控制模式
建议楼主设置这些参数
另外楼主P2-08 设置参数为10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在设置以上参数,只是能动。
至于其他的什么电子齿轮比,等动了以后在设置,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网友C:
先确定上位的控制器,脉冲信号是否有发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步进就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2-15,p2-16,p2-17我都置的1 P2-10,置的0 齿比40/10 P1-00,置的2 P1-01,置的00

网友B:
根据你的PLC输出形式接线。
直接使能接PLC的输出
不要设置其他参数。
P2-15,16,17目前情况下,不用重新设置。
电子齿轮建议选择默认值,出厂设置的。
等伺服动了,在根据自己需要设置。
你目前设置40/10感觉不行和程序不匹配。
建议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P2-15,p2-16,p2-17我都置的1 P2-10,置的0 齿比40/10 P1-00,置的2 P1-01,置的00
Y0、Y1似乎接反了。

网友D:
y0接41脚 y1接37脚 还有d0 没有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y0接41脚 y1接37脚 还有d0 没有速度
d0是脉冲个数,设为0是表示无限制发出脉冲

网友E:
建议先拿P4-05试试这伺服接线和硬件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去研究怎么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JOG是可以的!我也是刚接触,是个小白,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使能的话是常开的,接通就使能。但15,16,17是常闭的,例如17是不是断开就报警,这样的话要用15 16 时得接常闭型开关!还是说接通时(17)是报警状态?因为我在JOG时它会报警,我设置1(断开)后才没有出现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李师你好!DI6(15),DI7(16),DI8(17)不断开不行,只有设1(常开)后报警才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反了

网友E:
P2-15,16,17,百位改1可以消除开机的各种报警,2-10可以手动使能,伺服默认就是脉冲加方向的模式,如果不是可以吧2-08设置为1恢复下出场设置,然后基本上就可以动了,给脉冲后看驱动器上有没有接收到脉冲数,如果有的话哪可能是你电子齿轮比不合适,伺服在微弱的动只是你看不到,可以调整下齿轮比增大分母试试分别是1-44,45两个参数。
接错线的可能性很大,方向接sing或者/sing,脉冲接pluse或者/pluse,还有个PLUSEHI,这个接正还是接负和你的脉冲极性有关,你PLC输出的是什么类型的,NPN还是PNP,伺服里面焊线会随着这个变化,这直接关系到你给过去的脉冲伺服认不认识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三个参数必须改吗?15 16 17 是不是接通就报警的?因为默认就是常闭的!所以如果要用它的话先断开再外接是吗?
我看了下44和45 是16/10我把分母改到40还是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师你好!DI6(15),DI7(16),DI8(17)不断开不行,只有设1(常开)后报警才消除!
那也不是设置成1,你具体看看说明书,都是三位数

DI1默认就是伺服使能

其实这个伺服驱动器控制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不要轻易修改参数,看明白了在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反了

这个反了是不会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了大师,我把分子改大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大师,我把分子改大了就好了
把分子改大了只是能动,如果是具体应用,你还有更具外部减速机和齿轮计算,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
路还很长

网友F:
。。好像不是太难吧,前几天刚玩了一套,B2,扭矩+速度控制,多看手册就行。
DI DO,0XYY  X=0/1是常开常闭,YY=功能,

后来就是通讯报警一直没OK,只能把SON用PLC控制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其实电机是会动的吧?你只是肉眼看不出来,调整齿轮比和脉冲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知道是改百位,因为你们是老手了所以我说的简单了点!表情谢谢你们的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提醒,问题就出在这,我吧数码管显示设成转速看看有输出,才想到齿比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