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怎么查

楼主(2019-06-11):
运行的PLC不定时出现停机故障怎么查

楼主:
因I/O管理进入S丅0P模式怎么查

网友A:
楼主解决 了吗,怎么查的

楼主:
系统故障灯因为有个站点未联

网友B:
IO模块上的SF灯状态是否正常?编程中诸如OB82,OB122等组织块是否加入了?

网友C:
CPU故障诊断

楼主:
OB82和OB122组织块有啊

楼主:
SF灯一直红灯,因为有个站点未联

网友B:
SIR:

 1、部分模块具有SF灯,例如模拟量模块或者通讯模块,这些模块的SF灯状态?CPU上的SF灯状态我已经知道了,您无需反复说明。
 2、组织块中是否编程了?例如OB82块中的OB82_MDL_ADDR保存至DB区域?
 3、在模块诊断信息中的堆栈页面中的内容是什么?

楼主:
组织块没有编程

楼主:
故障排除了,就是输入模块出了问题,更换后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故障排除了,就是输入模块出了问题,更换后好了
有始有终。有问题,有解决问题的回复。赞。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啊,虽然处理好了,但你还是把那些OB都下载到PLC里面去吧,这样就算硬件有故障,PLC也不会停机。OB下载一个空的就行。当然,如果想更进一步,可以在OB里面写一段小程序,检测出故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