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定位指令

楼主(2019-06-11):
各位老师,这个指令后面的K4 k6 k14 k16 k24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这个是松下的表格指令。意思是将D300的32位寄存器的数据传到表格第一行的速度的偏置地址,脉冲同理,这个是改变速度与脉冲的,每一行表格都是有固定的地址的!

网友A: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网友A:
刚才传错了,是这一张

网友B:
去松下官网下载说明书,写得很清楚

楼主:
看不懂他这个说明书,理解不透,头疼

楼主:
H3是啥意思?是通道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