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的温度表上的通信模块是什么样的,哪位有图?

楼主(2019-06-11):
如果不装这个通信模块,就不能通信吗?

网友A:
支不支持通讯是可以选配的,一般都有型号说明的,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B:
这是S4模块

楼主:
这个模块是单独一块外部安装,还是集成在温度表里面呢。

网友C:
产品说明书,不知道对不对,自行查阅哈

网友A:
这个仪表还是比较灵活的

网友D:
楼主的说明书是巡检仪的,我提供一个AI-516P的电源板供参考,照片中COMM就是通信模块插座,下边的是S通信模块。宇电仪表的模块属于选配件,要在定货时注明,如果漏订了,再买模块插上就行了。

楼主: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