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2):
直流电机无级调速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吗?

网友A:
不知是多大功率的,如果是几百瓦的淘宝上有控制器卖,几十块搞定。

网友B:
您好,发帖时请注意:
尽量描述具体内容,提供更多信息给大家参考分析,标题应体现核心问题和关键,这样也有助于您的问题更快更好地得到解决。下一个看到的人说不定也正好需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无级调速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吗?
如1楼,真要根据你的情况.
最简单的直流电机调速就是调压,买个调压器就行.

网友D:
我搞过最简单的,是自耦调压变压器配整流桥,用在抛光机上,因为每次出故障厂家都要发到他们那里维修,不给任何资料,所以这么改的凑合用。

网友E:
如果楼主的电机是超过4千瓦的到几十千瓦的,可以参考《电子报》曾经介绍过的直流电机傻瓜模块,如果是4千瓦以下的,某宝有卖的,价格不贵(前提是楼主的电机要开环运行)

网友F:
就是可控硅调压智能模块。输入0-10V标准电压调速。

网友G:
过去厂里设备改造1kw内直流电机调速都是用双向可控硅加整流桥自己做的调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