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2):
嵌入式编程多是用C语言,和一般的windows下的C编程不同的是,比方应用层开发,嵌入式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序不是要运行在PC上的,而是目标板。所以嵌入式开发就必定会有交叉编译这个环节。简单一点理解便是,在PC下编程,然后交叉编译一下,让程序能运行在PC外的其他平台上,比方ARM开发板什么的)。

网友A:
个人的感觉是编程都大同小异,最大的区别在于编程效果的可视化。Win上面运行的基本上可以直接切换到运行画面,而嵌入式的那个得从嵌入式系统上看效果(如:触摸屏)。当然,试验、测试方面也差不多有这个区别。有些给嵌入式编程的系统带有完善的仿真功能,这个可以减少一些麻烦。

网友B:
语言没区别一般都是C89标准,程序目标不一样。

网友C(2022-02-06):
看应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