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电机AMPS电流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9-06-12):
图片是一台风机电机的铭牌,标称输出功率为7.5匹,5.5kw,额定电压380V,AMPS电流是13A,可是根据计算,其额定电流应该为I=5500/(380*1.732)=8.35安培,与AMPS电流13A不一致,不明白的是AMPS到底是不是额定电流,如果是额定电流,为什么跟计算值不一致?

网友A:
这不是纯电阻,能量转换的时候还有损耗

网友B:
还要算上效率与功率因数

网友C:
还有功率因数和效率要算进去,再有就是额定电压是380伏,但是实际不可能完全一样,以额定电流选择保护设定值,以额定功率计算配套的轴功率,我感觉这样更合理。

网友D:
额定输出Pe=√3*U*I*COSΦ*η,这样来的,你这怎么算的呢?

网友E:
楼主的算法有问题,电机效率还需要考虑功率因数,极数,你这个4极电机名牌上标的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F:
电机额定功率不是输入功率,是轴上输出的功率,所有计算电流时还要乘以效率。

网友G:
实际工作时你可以测量一下,负载轻重不一样,电流也是不一样的;一般都小于标称额定值。

楼主:
统一回复下,计算电流的时候确实疏忽了,没有计算功率因数,算上功率因数(风机取0.85)后,I=5500/(380*1.732*0.85)=9.83A,还是与AMPS电流13A不一致,
所以,大家说了很多,没有搞清楚AMPS电流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午百度了一下电机铭牌,其中有标AMPS电流的,我按照额定功率、额定电压计算了一下,大部分不一致,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电机铭牌数据不会错,那AMPS到底是什么?

网友H:
输出功率是轴功率,所以电机消耗功率还要考虑功率因数和效率;
平时估算时,额定电流大致考虑为功率的两倍,有铭牌则按铭牌。

网友C:
回复 楼主:
AMPS很明确是电流,AMP(ampere)的复数形式,计算结果对不上,是因为你忽略了效率。

网友I:
你将功率因数值取0.8,效率取80%试一下。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下,计算电流的时候确实疏忽了,没有计算功率因数,算上功率因数(风机取0.85)后,I=5500/(380*1.732*0.85)=9.83A,还是与AMPS电流13A不一致,
所以,大家说了很多,没有搞清楚AMPS电流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午百度了一下电机铭牌,其中有标AMPS电流的,我按照额定功率、额定电压计算了一下,大部分不一致,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电机铭牌数据不会错,那AMPS到底是什么?

5.7*380*1.732*0.74*0.79=2193

网友J:
如果效率为0.8,功率因数也为0.8,计算结果电流为13A。

楼主:
明白了,AMP是考虑电机效率后的电流
谢谢各位!

网友K:
7.5kW的电机,13A的额定电流有点大,但也差不多。楼主的计算公式少了一个电机的效率,所以算的误差比较大。AMPS就是电流的英文表示,自己在百度里搜一下意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