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2):
组态王和S7-200SMART以太网通讯时,组态王直接进入运行画面,通讯不上PLC。
打开编程软件通讯PLC一次,组态王就可以通讯PLC。
又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用的什么通讯方式?协议?
组态王的信息是什么?

网友B:
有碰到过这情况。

网友C:
昨天有人咨询这个问题,说是组态王通讯时,电脑不能监控程序,电脑监控程序时,组态王连不上,总之就只有一个可以和PLC通讯。
针对这一问题我建议他换一种协议,组态王用网口,电脑就走PPI,他说他正好有PPI线缆,但是他说他计划用3台电脑同时访问一台PLC,用一个交换机。
我给出了让PLC作为server的模式组网,走以太网或者MODBUS TCP,来完成,新版的软件有协议块,我记得作为server可以连8个client。

网友D:
参考这个文档可以解决

楼主:
S7-200TC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这个文档可以解决
我也是按这个设置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不太清楚了,一年前我参考这个文档解决了问题

楼主:
怀疑是不是系统和软件有冲突

楼主: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E(2019-07-18):
版本为60.3.24.30的驱动下载地址谁有,请求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