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段开关?

楼主(2019-06-12):
   过去也见过这名字,但只是囫囵吞枣,所见有限,以为只是图1所示(图片来源于网络,下同)才是波段开关(现看到,也称其为滑动开关、滑动波段开关等)。
   因此,在看到“数字波段开关编码问题求助”一帖的器件时(图2),因见其带有编码的性质,想到应当是否不叫波段开关,或者说还有不有另外的名称——但查找到的,恰恰是这个名称。
   而对于旋转式的档位开关,很早就在仪器设备上见过图3形式的,只是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叫它的了;现在看到,也在波段开关之列,或许当初也是叫的波段开关吧。
   另外,还一同见到了图4形式的旋转拨码开关(旋转编码数字开关)。
   但印象中的拨码开关是图5样式的(BCD拨码开关);而网页所见,貌似也有称数字编码波段开关的。
   另一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在搜索“拨码开关”时,首先见到的,是我们以前称为“DIP开关”者(图6);而且,好像也有列在波段开关之内的。
   时日已久,虽惯常之物,见之为新了,亦有当时仅偶见一斑之故。

   怎么说呢?按名称能够找到器件就好,当然选型时可以使用型号;而作为商家,尽可能地罗列出相似的产品,也有利于用户的选择。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些,故今特记之。

网友A:
图一见过电路板上有,图二比较常见,数控机床的各种倍率调整以及台湾数控系统上的工作方式切换。图三在仪器上见过,图四没有碰到过。图五一般称为1248拨码开关,在计数器和时间继电器常见,以前设备上也有,程序里面编码即可。图六那就很常见的,步进驱动器上的细分以及电流调整,还有很多电器上有用到。图1图2图3都可以称作为波段开关,只不过型号不一样。

网友B:
都接触过你还差一个过去J27录像机的方式开关…图3格外亲切早期电子管收音机都用这种波段开关

网友C:
这些开关,都还是比较常见啊,图1 的波段开关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的介绍!

本人从事过维修两三年,但那是在1991年之前的事了;而1990年中期之后,就基本不接触设备了,所知有限。
搜索“波段开关”,出现了这么一长串;倘若将空白的一段时间压缩,则于我,犹如一夜之间的变化,故觉得新奇。
据2楼,图3为波段开关是无疑了,只不过图1是拨动式的、图3是旋转式的。

也许,图2之称为波段开关,是其与图3形似有关;但实际谁先谁后,却未可知。
图6称为拨码开关,可能是其组合也能如图5器件一样、能够实现二进制码之故;而两者的输出,与图2器件相仿,故也傍上了波段开关之名。
实际中,借名或仿名都是存在的;习惯成自然,后来的了解者,将能无缝接受。

网友D:
都有遇到
名称,叫法,只是在其位,了解原理,考虑使用,工装,换之亦可。
类似很多,比如旋转编码器,亦有叫测速器,计米器,一看实物(照片),不就是很普通的旋转编码器嘛,你不了解,他就跑断腿

网友E:
其实叫法也许有区别,但是了解原理了,会使用才是重点。

网友F:
实际上就是档位选择开关,波段开关的称呼由来应该是其应用环境造成的,比如收音机上接收电磁波信号的波段切换开关。最下面两张图是拨码开关,就是拨动数码数值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