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设备独立运行,又要相互配合组成流水线,现在想整合在一起,PLC如何配置呢

楼主(2019-06-12):
本意是要新加PLC2,提取PLC1上面一个伺服的数据,但PLC1源代码都是加密状态,所以现在临时用编码器获取此伺服的速度和相位,需求就是图中画的很简单,PLC1是三菱Q系列有意者可接手编写程序组建总控制,付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PLC什么型号?各模块具体是什么信号?

网友B:
有点看不懂,模块本身就是要PLC带着的,不知还要怎样整合。是有多台PLC吗?最好能出个框架图出来。

网友C:
是要各PLC通信吗?

网友D:
你这玩意该不会是一个PLC带了别家的几个I/O模块吧,前段时间去做出厂测试,有人拿西家的1500,通过profinet带了万可的I/O模块,然后用博途组态,需要加载EDS文件,加进去以后找不着了,可是没给人急死,不过最后组态进去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玩意该不会是一个PLC带了别家的几个I/O模块吧,前段时间去做出厂测试,有人拿西家的1500,通过profinet带了万可的I/O模块,然后用博途组态,需要加载EDS文件,加进去以后找不着了,可是没给人急死,不过最后组态进去还是蛮好用的。
真奇葩!!!

网友E:
楼主如果是项目招标的话,请具体说明你的项目的行业属性,系统工艺要求,接标的会根据你的要求帮你做好方案,然后跟你探讨方案的合理性,最后会出完整的架构和配置给你的

网友F:
这种活要么自己做,要么就包给行业内的专业工程公司做,工艺的配合最关键,非本行业的人很难做出来好用的架构和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玩意该不会是一个PLC带了别家的几个I/O模块吧,前段时间去做出厂测试,有人拿西家的1500,通过profinet带了万可的I/O模块,然后用博途组态,需要加载EDS文件,加进去以后找不着了,可是没给人急死,不过最后组态进去还是蛮好用的。
为什么要用其他品牌的I/O模块,ET200模块价格也很美丽的说

楼主:
本意是要新加PLC2,提取PLC1上面一个伺服的数据,但PLC1源代码都是加密状态,所以现在临时用编码器获取此伺服的速度和相位,需求就是图中画的很简单,PLC1是三菱Q系列

网友H:
如果要跟随主轴的话,用带运控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