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2):
前几天接收一台安川驱动器 客户说报警7AB 风扇故障 机器到手后送电报警7AB 拆机测试风扇好用(机器来的时候比较脏) 清洗风扇上电报警HBB 就是那个安全的那个没插好 插好后上电显示BB 装壳送主回路电7AB经过反复试验发现应该是机器时间长壳子有点变形 风扇固定的销子变形 果断磨掉上电正常 需要注意的一点 1- 2-要短接要不然报警410欠压

楼主:
图4就是磨掉的地方 还有CN8要插牢靠要不报警HBB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B:
我是换风扇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正我这个没有换风扇  也可能情况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我这个风扇也没坏 可能你那个坏了吧

网友C:
看到三根线的风扇我都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事一个供电一个地还有一个就是检测 最开始我也看三线的头疼

网友D:
没有电机的情况下怎么试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都有电机 如果客户带不来 你还经常维修这个系列的你就要自己采购 要是不经常修 有说用灯泡代替但是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