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2):
大家好,以前我做徒弟的时候,师傅说变频器的调速电阻采用10KΩ的效果比较好,后来也一直采用10KΩ的电阻,调速效果也很OK,后来自己出来做电气设计,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可以使用其他电阻值吗,比如说5KΩ,或者1KΩ,效果有什么区别吗,你们所见到的,或者使用的,或者设计过的电阻值是多少呢,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也是用10k的多圈电位器,如果想用别的阻值,可以参考变频器说明书,厂家的建议……

网友B:
一般说明书上都有写的,我都是用1K的,也可以呀。

网友C:
我是用5K的,最通用

网友D:
嘻嘻,关键是用多少k电阻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行或者不行?这主要取决于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电位器阻值是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并联连接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两端的阻值是输入阻抗。

根据教科书理论,四端网络的连接阻抗匹配原则,信号源输出阻抗越小越好(带载能力强)。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减小信号损失提高接收信号的能力)。

由此,只要满足原则,电位器阻值的大小,与输入端子阻抗的大小相互匹配。就是OK的。所以没有什么定式可言。

网友E:
呵呵;最常用的是4.7K;
一般变频器用的外接电位器阻值在1K~10k的区间都是可以的,就是电位器质量选好点的,调节精度高可以用多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最常用的是4.7K;
一般变频器用的外接电位器阻值在1K~10k的区间都是可以的,就是电位器质量选好点的,调节精度高可以用多圈的;
对,,,再配个好用表盘!完美

网友A:
我公司一般采用松下变频器,它的说明书上建议用10k,1/4w以上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