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2):
首先感谢gk_0提醒。
其次smart软件必须是2.4版本才行。
其实从2.2开始就知道内存卡能下载程序,但必须先把程序下载到PLC里,然后用空内存卡插到PLC里,才能复制到内存卡。觉得这样太麻烦,比如我身边没有PLC时,这种情况就无法实现。为啥不能直接弄到内存卡,方便用户使用。

终于最近看到帖子,经gk_0提醒。发现这个功能实现了,只需要用户准备一个内存卡,不需要任何专业即可操作。

最新2.4版,在PLC内存卡设定下已经出现 设定两字,而且可以PLC断保存到内存卡,还是PC端下载到内存卡

可以保存到内存卡

我用的是虚拟机,既然在虚拟机内见一个文件夹也可以

保存成功。也就是说,不用内存卡也可以实现。

这下感觉就特方便了,用时不想让用户看程序,或者用户电脑不想安装SMART软件。这样需要改动程序时,直接将程序,用这种方法发给用户。用户自行处理足矣。

特意看了下2.2和2.3。没有次功能。

网友A:
嗯,2.4还是有些新功能的,关注tf卡也是在2.4下瞅了一眼。

网友B:
看看某人说的0.01%的概率,会引来多少关注
除了楼主,前面还有提问的byf394127375,就有2人
继续统计中......

网友C:
我们这多是2.2版本的,可惜了

网友D:
我想知道内存卡,是普通的SD卡还是有特殊要求的的,没用;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内存卡,是普通的SD卡还是有特殊要求的的,没用;请教;
普通的SD卡,不过只支持4G-16G内存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某人说的0.01%的概率,会引来多少关注
除了楼主,前面还有提问的byf394127375,就有2人
继续统计中......
个人觉得以前,虽然内存卡能用,但不是很方便,比如改程序,必须要CPU才能保存到TF卡,而现在2.4可以直接用编程电脑直接保存到TF,这就非常方便了。
也就是说编程者只要电脑在身边,身边有没有CPU都可以把需要修改的程序发给用户。毕竟让现场用户再去安装编程软件还是有一定阻力的。

网友E:
这个直接下载到电脑上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首先,编程软件要是2.4版本的,
其次,现场的实际PLC要求固件版本是2.4版本的!

发到现场的PLC固件版本是2.3的,我在电脑上用2.4版本的软件打开程序修改,然后保存在电脑上,发给用户,
不能实现程序的更新!

为了找到原因,我在办公室,对固件分别为2.3和2.4版本的PLC进行测试,证实,只有2.4固件版本的PLC,才能正常使用!
2.3及以下版本,只能使用PLC内装内存卡,保存在内存卡上,然后将程序拷出来,发给用户,才能正常使用!

以上使用经验,发出来,供大家参考,在使用中避免再出现此错误!

网友F(2019-08-15):
这个SD卡下载程序能不能设置只用一次?
有这个功能远程修改PLC程序就方便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SD卡下载程序能不能设置只用一次?
有这个功能远程修改PLC程序就方便很多。
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你这个要求。比如完全下载时包括下载数据块,数据块里设置了能正常启动程序的数据。发给客户修改的不包括数据块的内容。这样,客户也只能在这台PLC上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