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S2系列,COM3用于主从站PLC之间的485通讯 问题!

楼主(2019-06-12):
大家好,针对ES2系列的PLC 做主从站的485通讯,按照手册上编程用COM2接口可以实现。但是换成COM3接口却出现了问题,用串口调试软件也测试了。主站PLC COM2接口有数据发出,主站PLC 的COM3接口 无数据发出。程序分别为上图,因为需要用到 两组485接口,目前只测试到COM2能用,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ES2系列PLC的COM3接口不能通讯的原因,谢谢!

楼主:
公司电脑保密,不能截图,拍的图片不是很清晰。左边程序是COM2接口的通讯测试,右边的是COM3接口的通讯测试。结果是COM2可以 COM3接口有问题。

网友A(2019-12-31):
通信口COM2的功能要强一点(MODRD,MODWR,MODRW,RS都能用),COM3只能使用MODRW和RS这两个指令

网友B:
COM3能不能做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