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2):
这是个检测水位高度的探头,输出4~20ma,两线制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大家看图中的B点,有两个接触点,这两个接触点可以接万用表电流档,直接读出当前的电流值,并且不会影响正常输出。在任何时候接上去都能测到电流

我想问的是,这个功能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两个端脚直接测量应该是内部电路做处理了
市面上有一种4-20ma信号分配器就能实现同时输出两个或者更多的信号!

网友B:
用电流表把回路里的一个负载短路了。

网友C:
按常理想来,直接测电流需串联在电路内;
但按1楼所述,则图示可能是两个独立的部分。

网友D:
这个功能倒是非常不错的。不过至于怎么做出来的应该是串联的原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不通是什么原理

网友E:
怎么感觉内部像是加了一个隔离器

网友F:
   不拆线测4-20MA电流,就是在两触点上并了一个硅二极管。在电流回路中串了个二极管,是利用电流表压降小于二极管0.7V导通压降的原理,就可达到不拆线测电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