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当普通空开用

楼主(2019-06-12):
第一次看到漏电保护器当做普通空开用,自己改装了

我又改回来,接上临时用电

网友A:
上周六我改了一个三相四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周六我改了一个三相四线的
建议上传照片分享一下,还有文字说明

网友A:
当时没有现场拍照,这个实际上就是由一个普通断路器与漏电检测部分组合,把红圈位置盖板打开那里是断路器出来到漏电部分的接线,把线拆了包好,负载线直接接在此处就可以了。

网友B:
有点想不通啊,干嘛要把漏电开关改成普通开关来用啊,难道成本更便宜么,实际上漏电开关做普通空开,只要你拆掉漏电动作的机械机构就可以,不复杂

网友C:
这个零线接的也有意思

网友D:
确实还能怎么搞。。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E:
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把漏电开关拆掉漏电部分当空开用,难道不拆就不能当普通空开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想不通啊,干嘛要把漏电开关改成普通开关来用啊,难道成本更便宜么,实际上漏电开关做普通空开,只要你拆掉漏电动作的机械机构就可以,不复杂
我上次碰到的是一台设备里面有几个变频器,一启动就老是跳,当时没有普通断路器,就这样用了,这种结构不好拆机构的。再则以后想用回漏电功能,把线接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F:
负载如果有插座、热水器这一类的,最好别改,如果不需要用漏保,干脆就换成普通微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