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3):
绝缘表的【G极】使用方法?
在测量电线电缆时,,,是怎么使用【G极】?

网友A:
接线缆外皮

网友B:
我平时都是用2根,是不是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缆外皮
您确定?!?!

网友C:
也只是知道有这个端子和大致的作用。
如1楼所说和顶楼图示描述,比如测电缆的绝缘,所得值偏小、疑因故有较大泄漏电流时,可以使用G极连接电缆外皮,有可能是抵消泄漏电流的影响。
为大致理解,不一定准确。

我们那时测设备的绝缘,特殊情况下,会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有关人员的经验等,判断可否使用,测得值仅供参考;
当然,这方法需对设备及环境完全了解——说这个的目的,是感觉该方法,大概与绝缘表G极的使用类似。

补记:
我所见到的是摇表,电子式绝缘表没有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只是知道有这个端子和大致的作用。
如1楼所说和顶楼图示描述,比如测电缆的绝缘,所得值偏小、疑因故有较大泄漏电流时,可以使用G极连接电缆外皮,有可能是抵消泄漏电流的影响。
为大致理解,不一定准确。

我们那时测设备的绝缘,特殊情况下,会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有关人员的经验等,判断可否使用,测得值仅供参考;
当然,这方法需对设备及环境完全了解——说这个的目的,是感觉该方法,大概与绝缘表G极的使用类似。

补记:
我所见到的是摇表,电子式绝缘表没有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电缆线的屏蔽层吗?

网友E:
摇表地端为+,屏端为-。线端表头绕组的另一端接于屏。摇表接屏端相当于连通了+-之间的另一个通路,这部分的电流不会通过线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摇表地端为+,屏端为-。线端表头绕组的另一端接于屏。摇表接屏端相当于连通了+-之间的另一个通路,这部分的电流不会通过线端。
绝缘表没有【+】、【-】,,,我记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书上没有讲,难道就不能这样理解和分析?通过电路可以看到问题的本质,G端接到那个奇怪的地方,不是很清楚吗?

网友F:
能与接地相连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仔细查找总资料,G是旁路泄露电流的,一般是导线缠绕绝缘护套或绝缘层屏蔽。。我说的线缆皮是内层绝缘皮

网友G:
应该是接地用的,摇测的时候应该接地,对于电压高的摇表还是很重要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