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3):
机器停机代码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定位故障,建议大家在出现问题是首先查看。

这些信息摘自Unity quantum硬件手册。其实在Unity软件帮助中就有,但有时候不容易找到。好像就在CPU信息的帮助里。

机器停机代码 描述

停机位代码
( 十六进制 ) 信息 描述
0x7FFF PCSICK PLC 不正常
0x8000 PCSTOPPED PLC 停止
0x4000 BADTCOP I/O 流量检测出错
0x2000 DIMAWARE PLC 处于 Dim ( 模糊 ) 意识中
0x1000 PORTIVENT Modbus 端口调整出错
0x0800 BADSEGSCH segment scheduler ( 段调度 ) 不正确
0x0400 SONNOTIST 网络的启动 (SON) 不能启动程序段
0x0200 PDCHECKSUM 断电校验和出错
0x0100
0x0080 NOEOLDOIO Watchdog 定时器中止
0x0040 RTCFAILED 实时时钟故障
0x0020 BAD0XUSED 错误的线圈使用表
0x0010
0x0008 节点类型 发现非法节点类型
0x0004 ULCSUMERR 用户逻辑校验出错
0x0002 DSCRDISAB 离散量禁用错误
0x0001 BADCONFIG 配置错误

错误停机代码
PLC 不正常:此种状态表明:CPU 无法执行 ( 一次或多次 ) 故障诊断。通常,这意 味着 CPU 需要更换。
PLC 停止:一个 8000 ( 十六进制 ) 本身不是一个错误,但是一种 CPU 状态。例 如,如果用户发出一个 CPU 停止命令,则状态寄存器将指示 8000 ( 十六进制 )。
当 8000 是以一个或多个预先定义错误 (0 ~ 14 位 ) 结尾时,则存在一种错误状
态。举例一个 8100 错误代码,其提示,由于未检测到逻辑节点端,一个 PLC 已 经停止。
I/O 映射出错:如果用户声明其配置中的多个 I/O 分站,但尚未安装一个 RIO 主
站,则会出现此种错误。如果一个分站配置超过了每个分站的 I/O 最大容许数 目,则也可能出现此种错误。

PLC 未配置:如果第一次尝试进入 CPU 系统,则会出现此种状态。此错误表示 CPU 尚未进行配置。在进入 CPU 系统之前,应写入一个脱机配置,并将其传送 到 CPU 中。当试图与一个以前运行的 CPU 进行通讯的同时,如果此错误出现, 这可能表示 CPU 中存在状态混乱的存储器。用户需要清除内存,并尝试重新加 载用户逻辑程序。
Modbus 端口调整出错:此错误有时随另一个错误同时出现。当出现此错误时,
CPU 通常停止工作。如果尝试清除系统停止状态,则此错误也可能出现。应尝 试清除用户逻辑程序,并重新进行加载。
段调度出错:此错误表示一个编程不正确的段调度。
网络启动 (SON) 不启动程序段:此错误通常是由编程不正确所造成的。一个混 乱程序也可造成此种错误,并可通过向 CPU 发出一个启动命令,对此错误进行 检测。
断电校验出错:此错误表示连续运行时间 RAM 故障诊断已经发生故障。应重新 加载用户逻辑程序。如果此错误仍然出现,则应更换 CPU。
未检测到逻辑终止端:此错误通常是由一个未完全或失败程序加载所造成的。应
尝试重新加载程序。
Watchdog 定时器中止:此错误表示 CPU 在完成当前扫描中花费了过多时间。 此错误有时是由雄心的 DX 编程技术所引起的。用户可增加 Watchdog 程序定时 器数值。此错误也可指示一个 CPU 发生故障。
实时时钟发生故障:应更换 CPU。
错误的线圈使用表:此错误表示所用线圈表与用户逻辑不匹配。可能的原因 包括:
一个非 Modsoft 用户已经脱机进行程序修改,然后重新加载该程序。可能需要
手动更新所用线圈表进行恢复。
电池线圈未进行配置或配置不正确。当从另一台 PLC 重新查找一个程序时,经 常会出现此种错误。
CPU 可能存在一个硬件故障。
RIO 选项发生故障:RIO 可选模块 (140 CRP 93·00) 不正常。应更换此选模块。
发现非法节点类型:当将一个程序下装到 CPU 时,经常出现此种错误。 一个用户应查找的问题点包括:
从可支持一种可加载式功能块的 CPU ,加载 / 重新定位到另一个尚未针对同一
功能块 ( 例如, HSBY 或 XMIT) 进行配置的 CPU 中。
一个超过特定 CPU 指令集范围的常量或参考值。当从一个 24 位 CPU 到一个 16 位 CPU 进行重新定位逻辑程序时,此种情况可能发生。通常,此类错误不 应被视为一个硬件故障。应检查逻辑程序与目标 PLC 的兼容性。

用户逻辑校验和错误:所计算的用户逻辑校验和所已存储的校验和不一致。这可 能是由内存中的一个非法变更所造成的。 尝试重新加载用户逻辑程序。如果此错误仍然存在,则应更换 CPU。
离散量禁用错误:在带有用户逻辑中关闭线圈的最优化模式下,如果尝试运行
CPU,则将发生此错误。
配置错误:最可能的原因是:已通过 MODBUS/MODBUS PLUS 端口,对内存进 行了修改。在下载一个程序期间,如果发生此种错误,则应检查数值的配置数据 是否大于 CPU 所规定的可寻址范围。如果 CPU 的内存存在缺陷,也可出现此种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