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3):
1、MachineExpert-Basic是SomachineBasic软件的升级版本,而SomachineBasic软件是集成在Somachine中的(在施耐德官网,也有单独SomachineBasic软件的下载,不过版本定格在V1.6SP2了,以后不会有升级了)。SomachineBasic软件与MachineExpertBasic软件外观和使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两者无法在同一个系统下共存,因此,如果你要使用到施耐德其他系列PLC需要安装Somachine软件时请注意,首先安装Somachine,然后再安装MachineExpertBasic,这样会执行软件升级,反之,Somachine会首先卸载掉MachineExpertBasic然后装上SomachineBasic,somachineV4.3内置的版本是1.5SP1。

2、目前的手册都是依据SomachineBasic写的,虽然绝大部分内容相同的,但是有一些内容不同的,例如:在SomachineBasic手册上行为选项:

在MachineExpertBasic中已经改为控制器管理了,一些描述也会有所不同。

对于PLC来说,其硬件版本不同,所对应可以使用的功能有些差别,当遇到硬件版本较低或者较高的PLC,你可以在这里修改功能版本来对应,当然损失的是高版本对应的高功能,也可以通过升级将PLC的硬件版本升级到高版本上。

无论需要升级硬件版本还是降级硬件版本,都需要对应的扩展名为FW硬件版本文件MFW文件,如果你使用早期的SomachineBasic,建议升级软件前将MFW文件进行备份,方便将来降级使用,升级或者降级方法已经在其他关于M200系列PLC的帖子中已经描述过了。

楼主:
3、对于%MDn和%MWn地址来说,它们存在重叠地址。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MDn=%MWn+MWn+1.
即%MD10=%MW10+%MW11
而%MD11=%MW11+%MW12

其中低字在前,高字在后,也就是说MD11的低字是MD10的高字数据,这一点和Somachine中的编码方式不同。

而位地址与字地址占用的存储空间不同,因此它们之间没有关系,例如M0并不是MW0的最低位,它们没有关系。

网友A(2019-09-06):
MachineExpertBasic 支持打开Somachine软件编写的程序吗?
或者Somachine软件编写的程序能转换成MachineExpertBasic 可以打开的格式吗?
MachineExpertBasic 支持ST编程语言吗?我在说明里只看到了梯形图和指令表两种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ineExpertBasic 支持打开Somachine软件编写的程序吗?
或者Somachine软件编写的程序能转换成MachineExpertBasic 可以打开的格式吗?
MachineExpertBasic 支持ST编程语言吗?我在说明里只看到了梯形图和指令表两种语言?

1、只能打开SoMachineBasic的程序,或者早期Twido的程序。
2、目前还不支持ST语言,支持梯形图,指令表和GraFcet(实际上类似于SFC,有步数限制,限制大小取决于PLC的硬件版本)。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有这么多限制,就是不让人好好用!
极大的打击了我使用这个M200系列PLC的积极性!
还怎么和其他品牌小型PLC进行竞争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M218呀,转SoMachine平台去。

网友C(2019-11-10):
回复 网友A:
哈哈,觉得不好用可以给施耐德客服反馈的,一般公司都会有产品经理或者市场部的,也许你把需求反应上去,人家经过调研评审了就给你改善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