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中地址使用规律是什么?怎么分配的呢?

楼主(2019-06-13):
cpu的输入I0.0-i0.7、I1.0-I1.7,输出Q0.0-Q0.7,为什么扩展模块输入地址直接就从I8.0-I8.7开始了?那中间的I3.0、I4.0、I5.0、I6.0、I7.0呢?怎么用?大师们一定要帮我解答下
同理为什么Q0.0直接下一个就从Q16.0开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的输入I0.0-i0.7、I1.0-I1.7,输出Q0.0-Q0.7,为什么扩展模块输入地址直接就从I8.0-I8.7开始了?那中间的I3.0、I4.0、I5.0、I6.0、I7.0呢?怎么用?大师们一定要帮我解答下
同理为什么Q0.0直接下一个就从Q16.0开始了?

网友B:
按照软件中地址用就行,以前S7-200还要查编程手册,这不方便了么

网友C:
直接用直接寻址就可以了。后面加扩展IO模块同样,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