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3):
在三菱FX3U系统里的中断指针I001分配给X00的上升沿,I000分配给X00的下降沿。但不知三菱FX5U PLC的中断指针是怎么分配的,是不是也类似3U的这种方法,手册上貌似没有提到这个。请教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三菱FX3U系统里的中断指针I001分配给X00的上升沿,I000分配给X00的下降沿。但不知三菱FX5U PLC的中断指针是怎么分配的,是不是也类似3U的这种方法,手册上貌似没有提到这个。请教大神

参数——模块参数——高速IO——输入功能——通用/中断/脉冲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