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这样接线对吗

楼主(2019-06-13):
热电偶这样接线对吗,
其中两条红线阻值0.4,红兰110欧。

网友A:
这是三线制的热电阻,不是热电偶,热电阻接线是对的。

网友B:
这个是三线pt100热电偶这样接线没有错。

网友C:
这个线没有错,有温度显示吗。有了说明接线正确。

楼主:
接线对了,接下来就应设报警的上下限了对吗。表上只有三路pt100的接线口,而显示上似乎有六个显示通道,怎么弄啊。上下报警的地址分别是01H和02H,怎样在cgms触摸屏中显示这两个参数及当前值?哪位弄过啊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不同厂家不一样的

楼主:
宇电的706M多路巡检仪,通信问题,怎样显示在cgms触摸屏上?

楼主:
温度这样接线温度有显示,显示在通信1和通道2,显示为当前温度29.5

网友E:
回复 楼主:
宇电支持的通讯协议是AI-BUS,你看看你的触摸屏是不是支持。有的新版本的仪表也支持MODBUS-RTU,需要再参数里计算设置。 对于多路巡检仪,通讯时一路是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