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施耐德电气】这个空开还是头一次看到

楼主(2019-06-13):
上个月公司从大连那边购了一套设备。里面断路器及继电器接触器都是采用施耐德的产品。
这个空开上面用检测的信号到PLC
用得是施耐德空开和接触器
用得是施耐德空开和接触器
下面是施耐德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A:
楼主确定那个是检测电流的,我印象中应该不是检测电流的
图片不是很清楚,我好像看到11、12了

网友B:
楼主的空开有张照片是B系列,是控制电子负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应该检测断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B系列的。用于加热器的的设备上去的

网友C:
陶瓷行业和人造石行业,装饰片材行业的设备比较喜欢用施耐德

网友D:
西门子的在断路器右侧~~~~~~

网友E:
这不是保护更好吗,现在都 是这种只是厂家不一样

网友F:
带辅助触点的断路器,可以取得其通断信号,或者做附带的控制。

网友G:
断路器的辅助触点如何使用?直接接PLC,还是通过中继

楼主:
回复 网友G:
直接通过PLC输入端信号

网友H:
OF 辅助触点。。。。。,还可以带电动分合闸机构呢,一般跳了就说明有啥问题,所有还是人过来合上比较靠谱。。。

网友I:
辅助触点和控制系统串联,如果空开跳,那么控制系统也断开。

网友J:
加了辅助触点

网友K:
空开很常见,只是它用了个附件
在查找过欠压保护产品时可以见到这个附件

网友L:
回复 网友A:
没有说检测电流吧?
就是检测信号 那个OF就是开闭信号反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