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3):
本人是一名大三学生,准备做毕业设计,希望有大神能够帮忙解答,简单回复即可,要是能详细当然最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A:
淘宝搜索:串口无线透明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是一名大三学生,准备做毕业设计,希望有大神能够帮忙解答,简单回复即可,要是能详细当然最好了,非常感谢
这种基于串口无线透传的模块很多!如1楼大师所说的,淘宝搜索一下很多的!

网友C(2019-11-26):
所以说在这方面,PLC是不能和单片机去比的,我做的有一款板子,就是带有无线接收功能的,准确的说,应该是收发功能,用的芯片是CC1101,可以接收,可以发射,适合几十米内的距离,带有编码器接口,带有模拟量输入接口,可以直接连接交流互感器,采集线路电流(4个通道),带有模拟量输出接口,可以用来控制变频器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