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3):
FX5U在执行drvi指令时,我让特殊辅助继电器(脉冲减速停止)导通了一个扫码周期,接着5U就报警了,查资料发现好像可以使用(剩余脉冲发送)继电器可以规避这种情况,但具体要怎么处理,不太清楚,请大神们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想减速停止直接在软件上面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正常的减速停止,而是伺服运作到行程的一半,我突然让伺服减速停止,任何不知道怎么把剩余的脉冲发送完。

网友B:
伺服运作到行程的一半,突然让伺服减速停止。直接把DIVA指令的导通条件切断,这样就不存在剩余脉冲没有发完的问题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伺服是单方向运作,如果使用drva地址会累积很大

网友C:
使用这功能,首先要用脉冲停止指令SM5644控制,同时剩余距离运行信号要有效,手册中有动作流程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试过了,由于使用了跳转指令结果cup报警了

楼主:
已解决,只要别跳转定位指令就好,不然plc扫描不了定位指令会出错

网友D(2020-03-23):
你这个问题我还没弄明白用啥跳转搞定的?能详细指点下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加我微信指点下吗:15017064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