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unidrive m 701开机报“trip temp feedback.3”故障,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13):
艾默生unidrive m 701开机报“trip temp feedback.3”故障,说明书上故障代码解释是“I/O PCB thermistor”。是输入输出板的热敏电阻坏了吗?还是反馈元件有问题?

楼主:
大神快来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732
参考一下这个吧

楼主:
我想知道是伺服驱动器坏了还是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