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我是直接用单片机输出脉冲和方向来控制电机正反旋转的. 对位置没有太过精确的要求.但是要求启动和停止的时候要尽量缓慢,也就是电机的加减速.单片机发送的脉冲速率是不变的.  请问如何设置伺服器参数来改变启动与停止的加减速?  在脉冲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改变微调电机的旋转速度?. .请知道与熟悉的大神给我解答一下,尽量详细一点,本人菜鸟一枚,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脉冲控制就是走的定位,伺服电机都是尽可能的高响应速度,你这是想让伺服电机变呆、变傻,还是用单片机做加减速时间吧,或者用伺服电机的速度模式,用单片机模拟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