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请问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与多路巡检仪的区别和相同点?看起来外观近似,功能也差不多啊。

网友A:
具体规格型号是?否则怎么比较。

网友B:
   看楼主近期的帖子都与宇电仪表有关,就以AI仪表例进行说明:
   调节器与巡检仪都具有检测、显示、报警、变送、通信等功能。除以上功能外调节器的主要功能是对被测参数的调节(控制),而巡检仪没有调节功能,这是两者的最大区别。
   调节器大多只有一个测量和控制通道,通常只能对一个参数进行测量和控制。而巡检仪有多个测量通道,一台仪表可以测量多个点的参数。
   外观相同是为了统一开孔尺寸,方便用户使用,厂家也可节约生产成本。

网友C:
是呀,要看两个设备的功能,相同功能,就具有相同之处,反之亦然。

楼主:
原来这样,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