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cp1h-xa模拟量输出没有输出,而且内部写的程序是mov 两百 一千,两百里的数值有变化可是1000里的没有值怎么回事

网友A:
正常是传送到d0之类的,你的设定和接线对不对呢

网友B:
先检查下程序及设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1h-xa模拟量输出没有输出,而且内部写的程序是mov 两百 一千,两百里的数值有变化可是1000里的没有值怎么回事
1000是什么?mov条件满足吗?

网友D:
你写反了,该 mov &1000 200    代表1000的十进制数传到200模拟量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写反了,该 mov &1000 200    代表1000的十进制数传到200模拟量通道
楼主的还可以解释将模入1#数据读入1000ch
你的就错了,CP1H-XA的摸出是210ch,211ch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和楼主都错了,哈哈,楼主说的是:cp1h-xa模拟量输出没有输出,